IBM X31跑58不动。

楼主(2009-07-20):
今天修一台IBM X31机子,故障是开机一会儿会死机蓝屏,死机后开不了机。。。
试机后就拆开内存后盖,发现只有一条256M内存,插到另一内存槽中,每次都可以显示。再插回到原来的内存槽中,一次都过不了;拆下键盘,按压北桥,原来过不了地内存槽也可以过,怀疑北桥空焊,加焊北桥,加焊后再试,也是过不了。加测试卡跑58,加不加内存都跑58。。。
请教各位高手,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北桥,是不是把北桥加焊搞坏了???

网友:
确定是58吗?  还是85?? 怀疑你没搞清楚

网友:
问下   跑85 是不是就代表内存槽虚焊呢      那你把一些经常跑的代码以及故障位置列下呢  让大家学习学习   我先谢谢哪位师傅了

网友:
安全芯片没插吧,你看看就是有红外的那个,机器的左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