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三星硬盘,要热启动才能认。sp0802n

楼主(2009-07-20):
一块三星80G硬盘,要热启动才能认。型号:sp0802n
第一次开机会停在检测硬盘那一部,等一分多钟会跳过去,认不到硬盘,这时再热重启不要关机。硬盘就会认到。

网友:
认到的话装系统MHDD测试都很好。谢谢期待回答。

网友:
是接触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电路板拆下把所有的接触点用清洁剂清洗干净,再把IED口电源接口加焊一遍搞定。应是此硬盘的通病。希望和我的是同一问题。

网友:
已好。是接触的问题。这种硬盘是有弹性的那种接触方式,手按着就能认到。我用胶给他粘劳就好了。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那为啥 热启动可以认识,冷启动不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