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测得数据如下:

楼主(2009-07-20):
如果如下:
FBD[31:0]      0      0                  0
FBD[63:32]    0      4040422      0
FBD[95:64]    0      0                  0
FBD[127:96]  0      0                  0

显存排列:
                 U306   U302   U307   U303

                                                            U305
                                                            U301
VGA插口                         GPU    U00
                                                            U304

该卡是哪版显存坏的可能性大?是GF400的64M卡

网友:
估计是U303的问题,但是GF400的显卡练手的价值比修的价值大,哈尔滨买一块GF400的显卡不超过30大洋。

网友:
恩 这种显卡维修价值不大了。有可能是GF400主芯片不良。加焊下试试。

网友:
301  305

你发的  测试结果  不详细

要把以上结果下面的  几行发上来

网友:
加焊下!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