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触发掉电一例

楼主(2009-07-20):
故障现象:   接了台DELL D610机子。客户说不开机。拿过来测发现待机电流有点偏大,触发后掉电。
    维修思路和过程: 1,发现MAX1999发烫,量,无收到 SHUT-DOWN信号。
                     2,查线路,得 SHUT-DOWN是由 SMSC开机芯片发过来的,该芯片没发出。
                     3,查SMSC工作条件。 发现没有AC-OK信号。  (由MAX1535提供)
                     4,查MAX1535,发现多个引脚虚焊,加焊后。OK,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经验共享。

网友:
高手    1    思路非常好
        2   维修速度快
        3   判断位置准
        4  后辈们能理解  易学习

网友:
佩服,这才叫高手,不像有些人就知道换这换那,换来换去整块板都换完了还是没有找出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