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共享

楼主(2009-07-20):
一:局域网共享的条件:
1:客户机和服务器必须处于相同的网段,且在本地连接中安装有“Microsoft网络客户端”和“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2:客户机和服务器处于相同的工作组,且计算机名不能相同。
3:服务端安装有server服务。
二:客户机访问服务器共享(正常)时出现的3种现象:
1: 直接进入共享目录。
原因: 服务器启用了Guest用户且在本地安全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 设置为“仅来宾-本地用户以
来宾身份验证”
2:弹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框。
原因:服务器在本地安全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设置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技巧: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在客户机访问时不想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将客户机的用户名和密码设置相同,这样在访问时就不需要用户名和
密码了。
3:弹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框,且用户名不能修改(为灰色),默认是Guest
原因:服务器禁用了Guest用户且本地安全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 设置为“仅来宾-本地用户以来宾
身份验证”。
三:局域网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以下出现的错误提示框全为客户机访问服务器共享资源时出现的)
1:错误提示框:用户帐户限制,可能的原因包括不允许空密码,登陆时间.....
原因:windows共享时默认不允许空密码的用户名访问。
解决:·在服务器上给用户设置密码
      ·服务器上打开“开始”----“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下的“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
“本地策略”-----“安全选项”,找到“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控制台登录”改为“已禁用”。这样就可以用空白密码的用户
名访问共享资源了。
2:错误提示框:找不到网络路径
原因1:服务器上开了防火墙且禁用了端口,只要关闭防火墙或者开启共享端口即可。
原因2:停止了workstation服务导致。此服务的作用是创建和维护到远程服务的客户端网络连接,只要开启该服务即可。
3:错误提示框:未授权用户在此计算机上的请求登录类型。
原因:这是因为计算机拒绝了其他计算机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如XP默认拒绝Guest用户从网络访问)
解决:以Guest为例,服务器上打开“开始”----“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下的“windows设置”------“安全设
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找到“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删除Guest用户即可。这样Guest就可以从网络
访问这台计算机了,也就可以访问服务器上的共享资源了。如果是其他用户,方法相同。
4:错误提示框:指定的网络不再可用
原因:这是因为服务器完成共享后又关闭了server服务
解决:重新启动server服务。如果在服务列表中找不到server服务,那么就是没有安装“microsoft网络中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服务,只要在本
地连接属性中安装该服务即可在服务列表中找到server服务。
5:错误提示框:此工作组的服务器列表当前无法使用
原因:这是因为服务器没有启用computer browser服务。这个服务不一定要启用,不过同一工作组内至少要有一台机子启用此服务。此服务的
主要功能是维护网络上计算机的更新列表。
解决:重新启动该服务,如果在服务列表中找不到computer browser服务,说明你本地连接没有安装“Microsoft网络客户端”,只要在本地连
接属性中安装该客户端即可在服务列表中找到computer browser服务。

网友:
东海电脑公司版系统里有个批处理命令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请看附件。

网友:
太详细的东西,哪个有时间看哦?

网友:
请问怎样调出本地安全策略?

网友(2009-09-08):
回复 网友A:
那个批处理在电脑公司特别版的系统里好用,其它系统不太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