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求助

楼主(2009-07-20):
本子来时已经很烂,被修的面目全非,先后换过max1772,1999,(充电电路和主供电都正常了),和网卡芯片(换前短路,换后ok),补焊了io,终于有了待机电流0.13a,偏高啊,测开机键四个触电,电压正常,关键是不触发,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啊?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再折,这没有什么好说的,给你修的东东

网友:
再拆。短路保护了。。。慢慢点吧。。

网友:
蒸腾死我了,哎。供电正常,哪里能短路呢,我真的没测出来,这板子我查了好多次了,没发现有短路的原件啊,再就是请问它的开机管理芯片是什么呢,谁知道哇

网友:
先测还有没短路,估计是IO坏了,要不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找图跑一下待机的电路
正常0.03A

网友:
这种板子,,很难查了

网友:
查查 哪小短了 待机电流高了

网友:
还是没查出来,晕了

网友:
换开机芯片看下了

网友:
开机芯片型号是什么啊。没查出来啊

网友:
真不明白,查电流,累死你活该。干吗不查待机电压?直接,简单。 19V, 3.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