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出问题,大家帮我指点一下

楼主(2009-07-20):
接到客户一块主板(技嘉的8I845PE-RZ),听他描述的是:这个板子以前一直都好好的,清扫过一次主板(用吸尘器),之后好久都没用过,头几天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开不了机,就送我这里来了。
目测了一下 电容没爆裂,就是主板的灰尘太多了,用刷子清理了一下主板,开机故障依旧,
强行通电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BIOS电池 开机针电压正常。CPU有1.5V左右的供电,内存、AGP供电正常。板上没复位。晶振起振,诊断卡跑00,CPU有温度,压北0桥、CPU座子、南桥故障依旧!
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查北桥附近的供电管电压

网友:
需要强制上电??

倒是不触发还是不复位故障???

网友:
强制上电测量有地方的电压没有实际意义,你该先修开机

网友:
先把触发电路修好

网友:
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其实我是菜鸟,刚学修板。
整了不少时间,最好搞好了
我南桥用家里的吹风筒吹了一下,板子OK了。
在此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