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买高压条,有没办法认电压?

楼主(2009-07-20):
比如。要买800V的。或是 1500V的?
800V

网友:
这个问题很雷人哦? 800V 还1500V 叫你做什么去? 难道说后极交流掉高压吗? 没高压板 要是这么问 估计卖板的都给你吓一跳, 看机器原来多少V的 找方便装的买就行啦 一般有5V 12V--19V 等 通用高压 或买原装的!

网友:
楼猪说的 800.1500v可能是 给灯管的 电压

网友:
是的。就是指后机输出到灯管的高压。 因为之前给一个液晶双排4灯管的。把他的高压板拿掉了。换了个10元的高压条。点不亮。而那高压条是好的。后来用了条小条的笔记本的高压条才点起来。。。于是就想问,有没高压条除了除入条件外,还有标明输出的。

网友:
哈哈哈,,,果然是新手啊,,,,其实你购买高压板的时候,,,你说明要几灯管的,,商家就会给你的了,,不用特别说明的...

网友:
跟灯管没关吧?那个点不亮的是双头都有接的。。后来换的小的,只有一边接的。还飞了线出来才接好两边

网友:
没试过 这样去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