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上电时序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刚才看了个视频,P4主板,用478假负载说明。分别测量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只有PG信号为零。上U后主板不工作。我的假负载上写着,PG1.5V左右受电源芯片控制,由北桥提供,只要有高电平就可以。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PG信号是由电源IC发出的吗?是不是不同的主板可以由电源IC发出、南桥发出、北桥发出三种情况。
2、PG信号不是正常发出后才有北桥发出复位信号至CPU吗?为什么视频例子上复位正常,PG反而不正常。

网友:
你是什么PG 如果是CPU不工作的话 先要看VCC VID 要有1.2V 有了这个电压 PWM收到EN信号才能正常发出VID给CPU

网友:
看不太懂   、不过还是谢啦

网友(2009-11-08):
vid 是由cpu发出的吧,发给pwm ic 的吧

网友:
VTT_POWGD由CPU给PWM(也就是PWM的工作充许端),PWM根据CPU的实际VID电压组合发出VCORE给CPU,然后PWM发出VRMPOWGD(表示CPU已正常供电)给南桥,南桥发出CPUPOWGD给CPU,与此同时南桥对PCI总线及北桥进行复位,北桥再对CPU进行复位,CPU就开始工作了,下一步就是BIOS的范围了。

网友(2010-04-13):
很明显的,假负载上的PG指的是LZ那个图上的15#的那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