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蓝屏报错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9-07-21):
昨天公司同事修一台IBM笔记本T42P电脑,客户自述故障是蓝屏报错,由于客户硬盘没有送过来,我们用自己的硬盘装系统试机,但装了半天都没有装成功,要么好不容易装成功一次但又进不了系统。用GHOST装系统也不行,每次运行GHOST时都会出现“General Protection Fault”报错,我在谷歌上面翻译出来的大概意思是说“一般保护性错误”,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初步怀疑是南桥坏引起的,更换南桥还是一样。换内存再试也不行,最后换个CPU后装系统一切正常,GHOST安装完成后我又换回客户CPU试机发现真的蓝屏报错0X0000009C代码,真是没有想到能开机正常显示的CPU还会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为了升级维修员拼命地发贴,把记事本上的维修记录全部搬上来了。
算一算升级维修员要30个威望,300点经验换一个威望还要加税,总共加起来要升到维修员得超过10000分经验值才可以,以每天发两个贴、回五个贴、做个论坛任务拿30分计算要用300天即差不多是一年时间。

网友:
装系统蓝屏是cpu坏的,遇到过两次,联想和hp的本本

网友:
我估计是攒不够这么多点,下个图就没了.
下个图要10点经验,我晕

网友:
有的G不进系统也是U的问题

网友:
U不能做系统,遇到过

网友:
维修的少。还没碰到过。。。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部题,但都是内存的故障,CPU少

网友:
CPU的问题更不好搞。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 东芝的本本

网友:
东芝的 AMD 的芯片遇到过一次.

网友:
装个系统也有这么多问题    修机器不容易 啊

网友:
笔记本的CPU什么样子的问题都能引出啊
LZ居然遇到CPU“又换回客户CPU试机发现真的蓝屏报错0X0000009C代码”
这样的代码
你把U放的别的机器试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