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屏变色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一台联想lxh-gj17l3显示器开机正常,十几分钟后屏幕就像是屏保一样淡入浅出的变成白色,过几秒钟又恢复,几十秒后又重复出现以上的现象,而且恢复正常显示的时候卡屏,有时就干脆变成白色的了,请问是不是屏电路上的芯片出问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上的那个5V转3.3V的三端稳压IC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了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