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21):
请教高手KA7500B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除非有明显的短路,14脚有5v电压输出,8、11脚有1.5-2.2左右的电压,基本可以判断为好的。有疑问一般都是直接替换。

网友:
测电流是判断集成电路的最好办法,KA7500的电流不会超20MA(我测过10几台大多在12MA左右),超过就是坏的,可以测供电电阻上的压降来计算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