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不准电容是固态的还是电解的

楼主(2009-07-21):
一块双敏7300显卡花屏,拆机一看电容爆浆。如图 查看以前的帖子有朋友说爆浆的都是电解电容。那么这几个也应该是电解电容。容量和耐压是1000uf,和16V的吗?显卡上少见这么高耐压的啊。还有左上角的线圈电感是否也烧掉了?请大家帮忙确认下。

-----------------------------------------
答案:问题已经解决。换了4个16V1000UF的电解电容上去,测试了几个小时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纯正的电解电容。国货精品,卖相不错。

网友:
都是电解电容,上面不是有哪个防爆标记吗//?线圈看样子没有烧。
先把电容换了吧

网友:
12V供电MOS管也应该烧掉了 拆下的时候注意测一下对地的阻值  GPU很有可能挂掉。

网友:
纯正的电解电容 都有液体冒出来的痕迹

网友:
据我所知固态的与液态的都一样的用吧

网友:
电解电容顶端有X或K印痕,固态的没有,但是有假固态的电解电容和真的外观一样。上网查就知道了

网友:
有些胆电容质量不好。一样会像上面的电容。。
这主要取决于PCB电路板设计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电解电容,有爆槽 !

网友:
这批卡都容易爆电容!要是三星GD3显存的更容易坏

网友:
给我帮帮忙了。。。。。。这也能叫电解啊?连电解都不如。。。。。。。。这些个要是厂家生产的时候就上纯正电解电容的话,倒不至于会出现这种爆浆的情况了。。。。。。。。

网友:
先在其它废板子上拆电容换上再看~

网友:
换电容。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市面上的所谓固态电容有一半是电解电容,脱了衣服而已,反正中国的消费者迷信,容易忽悠,强烈BS那些无良厂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4个16V1000UF的电解电容上去,测试了几个小时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大容量的固态电容,所谓固态电容都是些小容量的,按理说一个1000UF/10的电容要做成固态的,那可能要有一个水桶那么大的。

网友:
电解电容,上面都有哪个防爆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老百姓容易被忽悠,是忽悠了也没地方申诉。

网友:
电解电容!换掉吧!

网友:
液体电容的,三洋OS固体电容打开以后里面是像破电池里面的黑硬块,而不是卷绕纸

网友:
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差点被骗倒,前几天我去买显卡,就碰到了这样的电容,以后还是小心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