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09-07-21):
有一款技嘉8I845GE-RZ主板,原来是IO坏了,现在换了一个IO,诊断卡显示C1到07不断重启,请问这是哪里还有问题,能给个维修思路吗,谢谢

网友:
IO没装好
加焊下

网友:
RESET灯长亮 5V灯闪烁

网友: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ga的板是不是专用IO?换的是否无虚……?

网友:
北桥、压压看。

网友:
IO 我 是在别的板子上拆下来的,没有虚焊,

网友:
技嘉主板IO是专用的呀 其他的不行的呀

网友:
io不对 看看为最

网友:
应该还是I O 的问题

网友:
用技嘉主板IO 估计是不匹配的问题,还有查看内存问题和北桥 试试吧

网友:
IO不好吧<<<<<<,<

网友:
没人回答了吗,修好没有

网友:
你先用换一条内存,不行压一下北桥看有没虚焊

网友:
I/O还是坏的,还有技嘉主板I/O是要GB的

网友:
顶#12
先查内存电压,时钟,

网友:
我建议加焊IO

网友:
IO有没有换来原来的IO啊 `````
肯定是你的IO没有汉好的

网友:
不确定是哪个问题?但是可以先加焊下桥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在不行去找个一模一样的IO换上

网友:
再换个IO怕是IO被你取下来时弄坏了

网友:
我认为是要找技嘉原装的I/0来代换。

网友:
再换一个IO,GA是用专用IO的。。

网友:
IO问题 找个GA主板上的IO再试一下

网友:
今天终于把这张板子修好了,就是IO的问题,还是那个IO,也就是IO的引角之间有点焊锡掉中间了,我仔细看了几遍,在用烙铁焊了一下,开机OK了,谢谢给位

网友:
还有,请问一下我要在哪里吧我的帖子改成 已解决啊

网友:
技嘉的IO一定要用原型号的更换,

网友:
RE: 主板不断重启(已解决)

1# 伍代国

网友:
最后是用了哪个IO?是原来的IO有连锡还是换了之后有连锡,应该换了之后吧?原来的IO怎么坏了才是经验。换IO出的问题没啥意思。楼主还可以查一下连锡的是哪俩个脚,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技嘉主板和IO的专板专用得
用其它板上的不能替代!~

网友:
还是IO的问题,用同值型号更换,技嘉IO就是不同

网友:
有一款技嘉8I845GE-RZ主板,原来是IO坏了,现在换了一个IO,诊断卡显示C1到07不断重启,请问这是哪里还有问题,能给个维修思路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是不断重复吧?不是不断重启吧

网友:
bios有没问题呢

网友:
我有快华硕的主板也是。。。一开始不跑吗,换了IO就没复位了,连换几个都不行。。。难道型号一样的IO也有区别?

网友:
仔细焊焊IO吧

网友:
以前看的技嘉的主板I/O是专用   里面好像还在程序

网友:
还没改成已解决,粗心是个大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解决了出来所以原因,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技嘉斑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BIOS的问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IO不好  可能是你换的型号不对··

网友:
aiya
~~~~~~~~我弄技嘉的IO 从来成功过

网友:
IO有没有换一样的呢,看后缀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其它供电测一下,还有是IO要换技加的,否则不行的

网友(2009-12-19):
在确定io换好的情况下,换个时钟看看!!!!

网友:
技嘉专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