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现在是假负载都正常CPU不跑码

楼主(2009-07-21):
现在这块板子用假负载测量,775的。主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PG也正常。开机排针也有3.3V的供电,但上真U就是不跑码,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修到过这类的主板呢。

网友:
大把的有啊!!!查BIOS电路看看!!换IO

网友:
775空焊  通病
使劲压就应该可以跑码 。
这个板。我们基本都是加焊解决。很少要换的

网友:
压座没反应 的话 。IO也可以尝试 。8705的 IO坏掉的也如此不跑码

网友:
精英的板子座子出问题的比较多,从478到775

网友:
多谢饼哥和楼上的两位兄弟。我试试有好结果第一时间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