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测得数据

楼主(2009-07-21):
结果如下: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0            0            0
FBD[ 63: 32]            0      4040422            0
FBD[ 95: 64]            0            0            0
FBD[127: 96]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04042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43     4040422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3df04c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c 0
03df04d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d 0
03df04e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e 0
03df04f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f 0
03df14c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c 0
03df14d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d 0
03df14e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e 0
03df14f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8 04f 0
03df24c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c 0
03df24d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d 0
03df24e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e 0
03df24f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f 0
03df34c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c 0
03df34d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d 0
03df34e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e 0
03df34f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9 04f 0
03df44c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a 04c 0
03df44d4 ffffffff fffff7ff fffff7ff fffff7ff 00000800 WRITE A 1 0 1 0efa 04d 0

显存排列:
                 U306   U302   U307   U303

                                                            U305
                                                            U301
VGA插口                         GPU    U300
                                                            U304

该卡是哪版显存坏的可能性大?是GF400的64M卡

网友:
应该是U301  等高手确定下

网友:
什么型号都不说怎么帮你看/

网友:
找个好颗粒代换一下,大不了就焊八次嘛,十分钟的事,只当练焊功了,又不是BGA封装的

网友:
查一下显存旁边的电阻

网友:
你可以查每颗显存引脚对地的阻值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