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2 WIDE不开机

楼主(2009-07-21):
联想D222 WIDE  21寸液晶不开机,接电源灯反复闪动,再就不开了,测试至驱动板的为12V、4V请问是什么原因?大家快来找茬!!!!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电压不正常吧。看下是不是电容爆列了。

网友:
电容都很好,大家说说还有别的么原因不?谢谢哈快回!!!

网友:
接电源灯反复闪动说明有短路!!!电源部分应该是好的,查12v,5v输出是否正常。12v,5v输出是否正常的话,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改高压板!

网友:
4V肯定是不正确的,查一下后面是否有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问题已解决,换了个驱动板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