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出四个相同画面是屏出问题了吗?

楼主(2009-07-21):
使用正常的显示器,换试其它AD板,开机出现四个相同画面,再换回从前的AD板也还是四个画面,不是花屏,接上主机启动后,出现的也是四个微型WINDOWS桌面,这是什么原因呢?显示器是从深圳邮购来的杂牌显示器,使用现代屏,型号HT17E12-200,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在其它屏上可以正常使用的AD板换在这块屏上,均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当然驱动程序错误,也说是说AD板与屏不配套,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同意上面的,是驱动错误

网友:
恢复到原机中,搭配所有该屏原机板卡,故障依旧,这种情况很少见到,如果是屏坏,有维修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