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OIS有问题.有8张板都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2009-07-21):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还有已经解决的帖子怎么改成已解决?

网友:
如果确定是BIOS的问题就刷下程序,再不行换芯片。

网友:
如何刷?需要投资多少?

网友:
主板维修基地那里卖1800.太贵了吧?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不想买编程器?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用用热插拔大法,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1.首先要准备好刷新的BIOS程序(找张同类好板)

2.软驱,磁盘。在纯DOS下操作。

3如能进系统,也有在WINDOWS下刷新的工具。

4.找身旁的人提供帮助。

5.用GOOGLE.COM搜索BIOS.

网友:
恩. BOIS进不了系统了.如何进入DOS下操作呢?

网友:
热插拔大法,有一定的风险   不知道哪有反电手套.有的话买来试试.五金不知道有卖不?

网友:
买个耍25的编程器好像拍拍有那样的

网友:
1.首先要准备好刷新的BIOS程序(找张同类好板)
请问是有好板的话是可以直接提取出来吗?

网友:
还有.需要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
热插拔最简单实用

网友:
找个老PCI显卡呀,前提是BIOS的引导区正常,不用盲刷

网友:
买个BIOS之家的编程器吧,不贵,呵呵!

网友:
我认为你要提供你的方位,争取得到同城,同区的朋友的帮助。自己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网友:
这种八爪的ROM最好刷了,看起来都是带插座的,听你说有好板,随便用个有系统的硬盘装个矮人DOS,把刷BIOS的工具放到FAT32的盘符下,然后运行BIOS工具保存下好板的文件,再用镊子或者小改锥拔下BIOS芯片,换上坏BIOS芯片刷下就OK了。做事细心点,别把芯片插反了就行,没什么风险的。

网友:
补充一点,换坏BIOS芯片要在机器运行到交给硬盘引导后。
至于用什么刷BIOS工具软件,那要看你是哪一类BIOS了。

网友:
什么防静电手套或者手圈是没什么必要的。
还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主板坏BIOS的话,你还得检查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方法确实好,专业。学习了!

你是哪一类BIOS在开机画面中找。

网友:
原来闹cih病毒的时候经常热插拔在dos下刷bios

网友:
还是给别人刷,你赚点介绍费算了

网友:
已经弄好!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