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ds击穿,但是是好的

楼主(2009-07-21):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ps800的主板,cpu的供的下管是击穿的,挺孙老师说过,有款主板是这样的,正常,注明那个主板能正常跑马,有谁能给我个那个场馆的资料啊,型号大概是***1010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LD1010D,在主板上测量DS两极阻值是通的,绝对没有坏.
Low side 用的是JFET MOS,只有在负电压时才关闭。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拆下来量也是穿的,但是人家的管子就是那样工作的,工作的时候的栅极的电压大概是0.45v左右,cpu供电是1.7左右

网友:
管子不是被击穿的,参考这个答案。

网友:
测量开关的时候一定要先放电,不知道楼主放电了没有?

网友:
放电了,那个管子就是那样工作的,挺特别的

网友:
看来知识还不够,我要多学习这种经验

网友:
这就是正常的,没坏。

网友(2010-01-22):
有 这样的  ?

网友:
测3个级都有阻止的话。那肯定是好的啊

网友:
此内容转自互联网,非本人原创!
内容:由下图可看到D,S两级为上电是导通短路的
1.正常拆下来时.D,S级短路;
2.红棒接G级,黑棒任接D,S级-电阻值为541欧姆左右;
3.红棒接S级,黑棒碰一下G级(顺向偏压),再很快的将黑棒接D级,欧姆值会从275欧姆左右(看你的手快不快 )
  会一直降到短路,这样我们大概就可判断这颗是好的N通道场效

网友:
哈哈,,你那个是节型管是那样的,很正常!!

网友:
LD1010D是JFET MOS,伏电压关闭型的MOS,常压D S是开启的,这个MOS在ASUS板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不看你的帖子还真的不清楚这样的啊··

网友:
这管子是挺特别的,遇到过不少

网友:
真的很奇怪
但是真的有这样的管子

网友:
LD这种管要在线速带电测输出极电压,断电状态下是通的。

网友:
耗尽型场效应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多次,我问师傅,他就说我走弯路,只要能正常用就好,估计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啥类型的管子都有。。让俺好好瞧瞧

网友:
LZ我记下了LD1010D 谢谢各位了! 今天才晓得还有这样的管子!看来我还是所知甚少啊!!!

网友:
LD1010D 是结型场效应管 DS导通是正常的

网友:
是的,我修过五块这样的,都是下管是通的,但是是正常的

网友:
没上电 DS倒通 那G有电压时 DS又怎么样? 既然是下管S 那么DS倒通 CPU核心电压不是被拉掉了吗? 难道S不接地 还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这个管子是好的,和60N03之类的管子不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管子是不是只做下管可以做上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