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块硬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7-21):
迈拓40G硬盘,可以在DM下分区、格式化,可以用慢装XP,找到,分区,能格式化,还能复制系统文件,但是复制完系统文件,重启后就死机,提示什么错误(没记下来),在PQ下找不到,用效率源也测不到硬盘,不能用GHOST装系统
这怎么处理呀
硬盘
文件

网友:
如果用效率源检测的话,需要把硬盘设置为主盘。你说的重启后死机估计是假死,把C盘删除重新建立、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可能是缓存的问题,也可能是数据线接口处有排阻有问题。

网友:
效率源检测不到是跳线问题,这个已经解决了,但还是不能装系统,GOHST和慢装都不行,PQ也不能进
用慢装复制完系统文件重启后会出现这个提示:INI13/02r Read Error (AX=0120,DL=80)

网友:
盘有坏扇区,找人开个SF吧。

网友:
已解决:硬盘数据线问题
我用的是新线出的这个问题,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用MHDD扫描看,也可以用MD低格下再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