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X改的数显直流可调电源

楼主(2009-07-21):
修的东西太杂.用的电源适配器一抽屉...麻烦啊 .. ...0-30伏的可调电源市面上只能到3A的电流.高点的价格有高了点··维修的触摸屏系列的还得到4A左右..无奈之下上网找了图纸用报废的ATX电源改了个.0-25V.0-12A的可调输出.目前使用感觉还不错.感兴趣的朋友试试看...

这是图纸:(转载的)

改造步骤
一。将待改造电源接上市电,短路绿线和任意一根黑线,电源应启动,测量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可进行下一步,也可以接上一个负载试试带载能力

二。断开市电,拆开电源,拿出电路板,用烙铁拆掉-12V,-5V,3.3V,5V的所有次级原件,注意千万不要忘记拆掉-12V和-5V的整流管,不然电容会放鞭炮给你听的,我在改造中就出了这个问题。-12V和-5V分别共用12V和5V的变压器绕组,所以整流管在12V和5V整流管附近,一般为两个分立二极管

三。确认其他电压次极端原件拆除完成后,将电路板接上市电(警告,注意安全),再次用短路绿黑线方法启动电源,试试12V输出还正常吗,如果正常,进入下一步,这时12V电压偏高一些是可以的

四。断开市电,按电路图纸改造TL494或KA7500B的外围元件,没用的元件全部拆去,充分利用已有原件,原电源和电路图相同部分不用改造,原电源输出次级的整流管一般是整体的,不是两个分立的二极管,这也是不需要改造的,输出端电容耐压要提高,图中是35V/3300UF的,实际用50V/2200UF的最好,注意一定不要动辅助电源回路内的任何原件!
五。接通市电,测试功能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检查改造是否正确,特别注意辅助电源和驱动回路上的原件不要动
测试后请解决风扇电源的问题,我是用主输出加一个2576稳压块来解决的,这样低压时风扇不转,输出达到5V后风扇启动散热,还是不错的,低压下热量很小,风扇不转没什么问题,我还把风扇改成向内吹风的了,原来的风扇为了照顾机箱内硬件散热是向外吹风的,散热不好,改成向内后散热简直太好了,运行几个小时散热片还温温的
最后说下那个0.01的取样电阻不是很好买,如果实在买不到就用10个0.1的1W电阻并联(记得要1%精度的),效果也不错
调节R35可调整输出的最高电压.普通300W的电源不重绕主变压器的情况下能到28-30V左右

网友:
你这个可以批量做不。我定一个

网友:
好主意   我也照的改个试试

网友:
电压表和电流表用的啥牌子的,把内部图都放上来吧。

看了下,电路图和我发那个差不多。风扇电源我是直接用的辅助电源那组12V(有的电源是18-20V可考虑用7812降压)的。

网友:
挺简单的·买原件也不贵.电路中的原件绝大部分都是拆的
两个电位器.两只数显表.5A分流器.5W0.01 Ohm电阻.外壳..买下来也100多.市场是0-30V.0-3A的180元左右..没高电流的要求就直接买吧.不过就没DIY的乐趣了·.

网友:
电压表和电流表用的啥牌子的,把内部图都放上来吧。

看了下,电路图和我发那个差不多。风扇电源我是直接用的辅助电源那组12V(有的电源是18-20V可考虑用7812降压)的。
引用 网友A:

表头是北京汇邦产的HB5135.内部图今天拍不了(没带数据线).该天传.风扇电源也是直接用的辅助电源那组12V.用2576-12V控制继电器来实现输出低于7V停转

网友:
来张清晰点的.

网友:
很不错的,就是的图看得不太清楚,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我是新手 弱弱的问句
在实际使用用 肯定需要上电测试板子什么的·
如果遇到的是有短路的板子
那这个稳压电源是否会坏·?》有没考虑保护措施·
谢谢··

网友:
图很不清楚,没兴趣看下去,请问yyz老师的图在哪里?谢谢!

网友:
做得不错,但图看不太清楚,如果没有大电流的需求,从成本上来讲不太划算,DIY嘛也要讲究一点成本观念

网友:
图很不清楚,没兴趣看下去,请问yyz老师的图在哪里?谢谢!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问题.再清晰的图片传上去都不行.需要的话我发给你

网友:
我是新手 弱弱的问句
在实际使用用 肯定需要上电测试板子什么的·
如果遇到的是有短路的板子
那这个稳压电源是否会坏·?》有没考虑保护措施·
谢谢··
引用 网友C:

这我还真没底.我认为只是改变主开关管的占空比来调节电压494的第4脚“死区”保护也用上了.原有的保护电路都没动.应该有保护功能。我试过在12V直接短路时也没有烧什么原件.再大就没试过了.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内部图
[localimg=180,144]1[/localimg]

网友:
做得不错,但图看不太清楚,如果没有大电流的需求,从成本上来讲不太划算,DIY嘛也要讲究一点成本观念
引用 网友D:

赞同“没有大电流的需求,从成本上来讲不太划算”

网友:
打包上传

网友:
在第三步那里。我觉得就有问题。你把除了+12以外的输出都拆了。。。上电肯定保护。。还怎么测+12是否正常呀。。。

网友:
在第三步那里。我觉得就有问题。你把除了+12以外的输出都拆了。。。上电肯定保护。。还怎么测+12是否正常呀。。。
引用 网友E:

从主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端开始(除了12V那路外).不是先到220封装的3脚二极管吗.顺着每只脚跑线路.不论是对地还是对其他线路中的原件一律拆了.以此类推.最后先别拆12V输出的负载电阻.看情况在决定拆于不拆.滤波电容拆了不然会爆了.要是上电就保护就肯定是你错了.

网友F:
很大胆的改造,我们都大力支持

试验中应该慢慢完善。

短路保护应该再改造一下,毕竟如果 是修笔记本的,进水的短路的本本常有,电流好大

不希望笔记本冒烟吧,

还有,你这样的表,误差度多少??

网友:
很大胆的改造,我们都大力支持

试验中应该慢慢完善。

短路保护应该再改造一下,毕竟如果 是修笔记本的,进水的短路的本本常有,电流好大

不希望笔记本冒烟吧,

还有,你这样的表,误差度多少??
引用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