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一运行3DMARK 马上掉电

楼主(2009-07-21):
IBM R40E 一运行时间长一点,约1小时左右掉电,如果运行3DMARK则马上掉电。会不会是显卡虚焊呢?显卡是ATI IGP330,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运行大型的显卡测试程序就掉电,,可以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还请问运行游戏是否会掉电??如果不运行大型程序一小时左右也会掉电的话,,,请先检查散热部分的问题,,,,显卡虚也不是人人能修的,,不到最后一步,,,先别考虑显卡,,将外围的电路,,元件,,散热部分都处理完还是原故障,,,可以判断为显卡问题,,,

网友:
有遇過幾次,不過回焊都沒用,不然就是回焊後,就不開了,
都是更換後才解決!

网友:
显卡问题。先换个显卡北桥供电电容。这机子是集显的。相对来说做显卡有点难

网友:
显卡我加焊过了,但是外接适配器跑3DMARK还是会掉电,原来是外接电源电流不够所至,用我的可调电源就可以.用户送来时说用一段时间掉电,我加焊了显卡后,CPU电源芯片,内存供电电源芯片我都一起焊了,昨天烤机8小时,没出问题,今天继续烤

网友:
供电不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