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修数码相机的,,欢迎各位基地的朋友光临

楼主(2009-07-21):
小弟是修数码相机的,,欢迎各位基地的朋友提出问题,,小弟知无不言,,言而不尽,,高手不敢说,,一点小小经验和大家分享,,,要我写原创有难度,,,干脆就专业回复...有问题就提,,,誓将该版快搞活....

网友:
LZ
我朋友自己的联想500W数码相机
一按闪光灯,听到枇杷的放电声,且冒烟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存电电容漏电,,,你将机器拆开,,,小心拆闪光灯和高压电容部分,,,拆出来后找一个烙铁或烙铁芯点高压电容的正负极,,,大概十秒,,,将高压电容里的电放完,,,然后仔细看是那部分漏电,,,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有地方被高压电击或烧黑的地方,,,,对应高压电容所在的位置...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漏电,,,,将隐患处理后,,用电工胶布将该位置包好,,,在空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用两层电工胶布,,,然后装回机器,,,测试,,,如果包好了就不会引起以上故障的,,,

网友:
怎么超级版主也不给我回复啊,,,怎么样,,,机器修好了没有...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故障也有可能是 闪光灯罩里面有灰尘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对,,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也是要注意到的地方,,,看看烟是否从闪光灯冒出来的,,,

网友:
我还有一个问题、接了一台尼康L3的机器。开始是包控制器位移错误,因为不熟悉,先拆开看,呵呵,胆子还是够大的哈,镜头也取下来了,没发现问题,最后偶然发现是那个平时照相用的最多的档位开关位置不对,一拨动。嘿嘿,好了。一切正常。哎。在装机器是一时大意,LCD的外金属边和存点电容的正极碰了一下,玩完了。机器不开机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烧坏那个地方啊,??麻烦指点一下,还有这个机器如果换板子是好多钱啊。希望能加QQ聊一下。谢谢了。qq:1017890548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都没上来,,呵呵,,,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好搞啊,,,可以说很麻烦,,因为LCD金属边比较宽,,,单单碰到高压电容是不会坏的,,,关键是一边碰到电容,,一边还对地了才麻烦啊,,,你应该仔细看一下,,,回忆一下你碰到的时候,,接地那边在什么位置,,,,大概什么方位,,,,然后用万能表来测量那个零件不对了,,,,

另一种方法,,,接上外接电源,,看看是否在待机状态下都有电流了,.,,用触摸法来判断那里发烫,,,是什么零件,,,将之替换来判断了,,,,

网友:
存电电容漏电,,,你将机器拆开,,,小心拆闪光灯和高压电容部分,,,拆出来后找一个烙铁或烙铁芯点高压电容的正负极,,,大概十秒,,,将高压电容里的电放完,,,然后仔细看是那部分漏电,,,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有地方被高压电击或烧 ...
引用 网友A:

放电是必须的,很多年前我拆银燕闪光灯的时候,没有放电,差点被电休克了。那东西的电压是真高,估计能和电棍差不多了。

网友:
哈哈哈...没有这么严重吧...还能把人电休克啊,,,虱子版主是身体弱了,,,据我所知,,,闪光灯用的高压电容一般来说是330V  4000UF左右,.,,如果手指同时碰到高压电容的正负极,,能把手指烧焦了,,,但要把人电休克,,,还有点距离,,,人体可承受的电流约3A,,,,,超过3A就一定有危险了...

网友:
我的casio相机开机屏幕显示:system error。镜头动也不动,请问合成科技 这是哪里的问题,怎么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机器的固件出问题了,,要通过电脑对相机重写程序,,,卡西欧机器的通病,.,.,寄来修的话,,费用120元..

网友:
楼主要人不  给吃住就OK 我给你打工

网友:
楼主要人不  给吃住就OK 我给你打工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好啊好啊,,,但要有个前提,,,你也必须教我一样我不会的,,否则,,咱们换过来,,你给我吃住,,我给你打工,,哈哈哈,,,

网友(2009-08-22):
我手头上有一部SONY DSC-W7。现在转盘大部分失灵,对焦拍摄键是好的。它的的转盘是和对焦拍摄键是一体的。在本地买不到转盘。请问楼主有什么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SONY W7 转盘一般来说都是 触点是铜片..接转盘那里是弹簧片,,,用橡皮擦将触点的铜片擦干净,,,用刀片将弹片小心刮几下,,,,接触好了,,,就行了,,不用换的,,,

网友:
刚刚回来,没看到楼主的回复。明天再拆开来看看。谢谢。
引用 网友D:

机器修好了没有啊????怎么也不回复一个,,很忙吗???

网友:
顶上,,不能让贴子沉了,,,让所有维修相机的师傅都看到都知道,,,,主板基地论坛有数码相机版快,,,我已经下很多决心要搞活该版块....同时问一下管理员,,,目前这个版块比较冷,,,有什么好建议,,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连管理员都少上来,,,看来该版块麻烦大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三星蓝调I7不开机,拆机后测开关有3.7V,按开机按扭有拉低现象,镜头盖能打开,但是屏不亮,取下屏,开机时测接口也有电压,但是屏上的供电电压没有,还有就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我觉得那里有短路的,我把所有的排线都拆了,开按开关测供电居然是0.几伏,望楼主给个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什么好建议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
顶上,,,,有问题的朋友不要在QQ和我联系,,,QQ一律不复....有问题上来论坛问,,,,晕死,,,个个都在QQ问我,,

网友:
(求助)
现在有一台奥林巴斯SP-565UZ,一天了,还没有拆开后壳,郁闷之极,希望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问题是(2)处以及后盖的一圈都已经拆开了,周围的螺丝已经全部下完了,但是问题好像是卡在了(1),(3)处的那个“屈光度调节转盘”那导致电子取景器和这个后壳无法分离,但是这个转盘都快撬变形了还是拿不下来。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稍微使用了一些暴力,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上,,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拆机要小心,,,高压要谨慎,,,记住啊,,,

网友:
请教,SONY P73 开机后自动断电,而且镜头还伸在外面,是什么问题啊?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详细描述故障,,,如此简单的提问,,,我不太好判断,,

网友:
请教,SONY P73 开机后自动断电,而且镜头还伸在外面,是什么问题啊?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引用 网友E:

再开机镜头是否会收回来,,再出去,,再断电????

网友:
请看,红圈里的什么元件?三星GX-10.

网友:
首先,,我向 朴一 表示歉意,,,,你所损坏的三星GX-10我一直在关注,,,之前你一直不能上图片,,我无法回答,,,现在你的图片我已经看了,,,我只能表示这是一个复合元件,,,由于没有相关的电路图,,.,而且你的元件已经烧得看不出来标称,,,,我无法得知该元件起什么作用,,,各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我不敢妄下结论,,,非常抱歉,,,,

我为不能解决你的故障感到遗憾,,,,非常抱歉了....

网友E:
再开机镜头是否会收回来,,再出去,,再断电????
引用 网友A:

再开机镜头收回来又伸出去,有时连续几次开关机都没问题。感觉很不稳定。有的说是电池问题,但是已经换了3种电池了,还是不稳定。想知道是不是通病。谢谢。

网友A:
再开机镜头收回来又伸出去,有时连续几次开关机都没问题。感觉很不稳定。有的说是电池问题,但是已经换了3种电池了,还是不稳定。想知道是不是通病。谢谢。
引用 网友E:

只能基本判断,,,是镜头的到位检测光藕的问题,,和电池没有关系,,,P73老机器了,,这个不是通病,,,将镜头拆出来,,仔细检查到位检测光藕就行了,,,实在检测不了就换一个,,,

网友:
谢谢了,不过机器客户没修已经拿走了。

网友:
谢谢了,不过机器客户没修已经拿走了。
引用 网友E:

好的,,没问题,,,下次有问题的时候尽快发问,,,我白天基本都在,,,看到有需要的朋友都会马上回复,,除非我解答不了,,,

能修好机器就能赚钱,,,,你也多点来看看,,,吸收多点经验,,,,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
想问下SONY T系列机器。。图像模糊,,听说要可以调整数据的,,是用什么来调的呀`~

网友:
这样问。。我只能这样回答。。。。用电脑和软件来调。、。。呵呵、。、、

网友:
我们的合成科技着实是个高手啊!!!你有群吗?把我拉进去502458843
我也想涉足相机这个领块。电脑板方面己经OK了

网友:
顶一个,修得不多上次修个SONY的感觉镜头有东西碌碌响,拆开看,发现有个镜头掉出来了,汗一个啊,我估计是防抖方面的,拆容易装镜头很难,还是第一次,楼主说照相机还有固件可刷,很感兴趣,多多支持斑竹

网友:
我们的合成科技着实是个高手啊!!!你有群吗?把我拉进去502458843
我也想涉足相机这个领块。电脑板方面己经OK了
引用 网友F:

论坛严禁自行建群,,,,,有问题请在论坛里提问或回答,,,谢谢支持...

网友:
顶一个,修得不多上次修个SONY的感觉镜头有东西碌碌响,拆开看,发现有个镜头掉出来了,汗一个啊,我估计是防抖方面的,拆容易装镜头很难,还是第一次,楼主说照相机还有固件可刷,很感兴趣,多多支持斑竹
引用 网友G:

能掉出来的一般都是快门和光圈组,,,防抖部件不会掉出来的,,,呵呵.,...,相机不单有固件,,还有程序,,,还有专门对焦和调焦的软件和硬件....

网友(2009-09-21):
合成科技 你做版主吧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 大力支持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 非常有能力的人

网友:
合成科技 你做版主吧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 大力支持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 非常有能力的人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不是我来说了算的,,,哈哈,,,基地的规矩都很严格的,,,,版主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才能当的,,,这也是我在这个论坛花最多时间的原因,,,,别的论坛我基本都是随便看看,,,都是潜水,,,哈哈哈....

网友:
支持一下,很有热情的一个大哥。。。有什么好的建议请直接提,我们代为转达。。。

网友:
支持一下,很有热情的一个大哥。。。有什么好的建议请直接提,我们代为转达。。。
引用 网友I:

论坛现在正处于健康的状态全面发展,,,我想不到什么好的建议,,,我只是在尽我自己的一份努力,,,把论坛搞好,,,从论坛里获得我需要的资料,,也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反正都天各一方,,没人能抢我的生意,,哈哈

网友:
顶上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可以见到////这样算不算灌水/。//。请版主告知。。。以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谢谢。;///。

网友:
电压太大了

网友:
电压太大了
引用 网友J:

什么电压太大了,..不明白你意思,,

网友:
楼主,我的SONY T10相机内屏坏了,要换屏,我想问一下一般换屏要多少钱呢?盼回复!QQ:478799894
谢谢!

网友:
论坛有明确规定,,.,,,拒绝一切QQ交流,,,这个内屏480元,,,,如果发过来给我换加手工50元,,,,谢谢支持.....

网友:
请问我有个尼康的机器怪问题,可以拍照但闪光灯不闪,在光线很暗的情况下拍的根本就看不见一片漆黑的,请问我该检修那里,电容我检查了没问题,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你试一下对灯管或对其他强光的地方....是否偏白了,,,,如果是,,,那就是光圈部分出问题了,,有可能排线,,有可能线圈,,,,有可能灰尘卡住了....要再进一步检查才知道具体原因......

至于闪光灯不闪,,,,是否你没设置自动闪光,,,你试一下强制闪光,,,如果都是不闪,,,除了存电电容的故障,,还有充电电路...放电电路...等等.....具体情况,,,你检查一部分,,,查到什么问题,,,再发表上来,,,才能进一步判断,.,,谢谢.///

网友:
合成科技的 朋友我试了下,对着灯管拍的也可以看的清不是很白的那种,估计向你说的大概应该充放电电路的问题了,具体我该怎么去检查的请朋友帮我分析下,我是做笔记本维修的相机电路还是新手

网友:
请你将该机器的高压部分独立拆出来,,,拍个照片发上来,,我看一下才好判断,,,修的机器太多,,,L14的高压部分出问题也不多见,,,记不起来什么样了,,,呵呵,,,尽量多个角度上照片,,,我好判断,,谢谢//

网友(2009-10-25):
没问题...欢迎提问,..在你们的提问过程中,,我也能了解到更多的故障现象...帮你们修复的过程中,,我也能获得经验../

网友:
帮忙顶顶,想问个问题水货的松下FX55英文换中文,刷固件用编程器还是数据线直接升级,用什么软件?????

网友:
我上次不是已经发过一次短信息给你吗?没看到?好,我现在将方法公布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学会。

1. 将模式转盘调到程序模式,也就是将转盘调到“P”档。

2. 同时按住方向键“↑”和机顶的“防抖”键不动,然后开机。 (注意点:开机时,方向键“↑”和机顶的“防抖”键必须同时按住不放)

3. 将模式转盘调到“回放”模式,此时放开方向键“↑”和机顶的“防抖”键,然后再同时按下这2个键,随即会听到"嘀"的一声响,再将模式转盘调回"P"档,放开刚才同时按住的两个键。(注意点:模式转盘调到“P”档或者“回放”档时,方向键“↑”和机顶的“防抖”键必须同时按住不放。如果你没有听到"嘀"的一声响,可能是你将相机的声音设置关闭了。)

4. 同时按住“MENU”键和方向键“→”,然后关机,即可调出FX55隐藏的各种系统语言设置页面。(注意点:关机时“MENU”键和方向键“→”必须同时按住不放,否则关机就会出现黄色的警告感叹号。不过出现黄色感叹号也没关系啦,关机后重新开始操作就可以了。由于“MENU”键和方向键"→"靠得太近不好同时操作,可以先按住方向键“→”不放,再按住“MENU”键不放,然后关机,这样简单有效。)

FX55隐藏的各种系统语言设置页面如下描述:
INITIAL SETTINGS
NONE(JAPAN)
PP
EG.EGM
PL
GD
GC.SG   ===>GC代表繁体中文,香港行货的设置。
GT
GK        ===>GK代表简体中文,大陆行货的设置。
EF
EB
5. 在这里我们要设置成简体中文,请选择GK,然后按方向键“→”,会出现确认菜单,此时再按方向键“→”一次,系统会自动关机。
6. 重新开机会提示你设置系统日期,好啦,简体中文的提示哦!

        由于我们只是用特殊的按键操作将FX55隐藏的系统语言设置菜单调出来而已,不是真正的刷机,所以这些操作不会对我们的机器造成什么损坏,各位已经入手繁体中文或其他语言版的FX55都可以放心的去“刷机”。

警告及忠告:一切刷机及乱操作均会对相机造成不可预料或不可预见的风险,奉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请谨慎操作。谢谢观赏

网友:
补充一下,以上方法仅仅是FX55的刷机,其他机型请不要乱做,否则后果自负啊。

网友:
上次没给我这个步骤啊!谢谢了啊!

网友:
可能写好了,但没点发出。呵呵。反正我记得我上次是在短消息那里写过一次给你的,不要紧,希望你通过以上方法操作成功。关键的操作我已经说明了,成功与否就看的操作过程了。呵呵

网友:
合成老兄~知道卡西欧S500黑屏(无显示不亮背光)一般是主板什么地方的故障不?量了下背光是要8V才能点亮的,但主板上接背光线的部位输出才2V~

网友:
故障排除了~闪光板连接口的电阻烧了!

网友(2009-12-19):
请问索尼DSC-S600主板上的无件标示正负极上面打码A40这是个什么东西
板子上有五个全裂了。
这个机子摔过后先是镜头不回位然后关机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手上没有这片板在.不能确定是什么元件.希望你能提供图片上来,谢谢/

网友:
图中有一处划圈的也是那个A40但是不知道哪面是正极

这是反面

网友:
这样吧,本来相机的图纸都是机密,不外传,一个个帮你找也浪费我时间,我就传一份上来.我开个新帖,你来下载吧,

网友:
你圆圈所在的件是一个电感.标号L004

网友:
一杂牌相机,在关机状态下。掉在地上,按开机键指示灯全亮,开机电流0.1MA,屏幕无显示,镜头不伸缩,所有按键无电流反应,应该从何查起,

网友:
一杂牌相机,在关机状态下。掉在地上,按开机键指示灯全亮,开机电流0.1MA,屏幕无显示,镜头不伸缩,所有按键无电流反应,应该从何查起,
引用 网友K:

凡是摔过的机器,从芯片虚焊查起,看外壳摔到那里了,就重点从那里开始..

网友:
谢谢版主,我加焊了 CPU后,故障依旧,屏幕有原来的黑屏变成白屏,我只是加热了一下,没吧芯片取下来,明天去买一张钢网,如果我取下来,这种CPU手工植锡,有可能吗 ,请教一下,

网友:
请教合成版主,学数码相机、摄像机维修难吗?常坏的配件难买到吗?还有就是高价值产品的维修风险。我是修家电出身的,想向多元发展(同时我也喜欢摄影,打算明后年入佳能7D,现在无单反)

网友:
谢谢版主,我加焊了 CPU后,故障依旧,屏幕有原来的黑屏变成白屏,我只是加热了一下,没吧芯片取下来,明天去买一张钢网,如果我取下来,这种CPU手工植锡,有可能吗 ,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K:

可以手工用焊膏做植锡,也很简单,关键就是看你的操作能力。

网友:
请教合成版主,学数码相机、摄像机维修难吗?常坏的配件难买到吗?还有就是高价值产品的维修风险。我是修家电出身的,想向多元发展(同时我也喜欢摄影,打算明后年入佳能7D,现在无单反)
引用 网友L:

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就等于我问修家电难吗?可难可不难,就看你是否学这行的料和你用了多少精力去研究,就这么简单了,常坏的配件容易找到。

网友:
版主说的在理,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不过现在的家电不管好修难修都赚钱很少了,竞争太大了,只有向高端少人争夺的方向发展比较有出路,但这并不是说说便完事,要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才会有成果!
还要请教版主,您从入门到自己开店,耗了多少光阴,原本有电子基础吗?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网友:
本来是修MP3\4出身,没有电子基础,工厂出来的师傅教学相机学了两年,已经开店六年,从接触MP3\4开始到现在11年,,,

网友:
我要是有工厂级的师傅教我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找啊。。要不能怎么样、、

网友:
我没什么要提的问题,但十分钦佩楼主为大家服务的精神!!

网友:
客气了,如果大家能从论坛里学到东西,我相信,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会义不容辞的.

网友(2010-01-19):
同样钦佩!

网友:
明基C850相机,开机镜头伸出来屏幕亮一下就黑了,再按开机键镜头缩回去再伸出来,还是屏幕亮一下就黑了。
镜头查过了完全到位。期待楼主的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将镜头和主板相关的排线拆开,不要镜头开机,看LCD是否亮一下就灭...

网友:
老大还在不?不插镜头,屏幕不亮,指示灯常亮,不开机。

网友:
单接CCD,再开机,看LCD是否亮一下就灭..

网友:
是的我按你说的接的也是亮一下就灭。很快闪完就没动静了,按键也没反应,感觉像是突然断电了似的。
我供电电路研究了好长时间,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实在不知道再搞哪里了。

网友:
外接电源,看电流去到多大..

网友(2010-03-28):
我有台SONY F505数码相机,原本还算正常,就是闪光灯不闪了,以前拿回来也是不闪的,后来自己动手修了修,竟然闪了,再后来又不闪了,以前是排线问题,现在检查了排线也没问题了,后来查不出结果,就装机。装好了机,发现开不了机了,以前也碰到过,后来装多几次就行了,可是这次装了10几遍也没办法,老大,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这机子非常不错,虽然像素低,但是出的照片色彩不比卡片机差!

网友:
不开机,就要从头查起,首先,你外接电源,在待机状态下看是否有电流?有多大的电流?
其次,一般来说拆装正确,机器是不会出问题的,但人体的静电可能会击穿某个元件,你从电池接口那里找保险,测量保险是否已经开路.
如果保险没有开路,待机也没有电流,那就不是新手可以解决的了.祝你好运.

网友:
支持版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请问版主,占用你点时间啊,我的SONY DSC-W100相机,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并且滴一下的叫,按一下,就叫一下,其他均无反映,请问版主大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
看电池仓检测灯是否长亮?

网友:
是不 是屏坏了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