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挡2b的问题请教,可否作一个专题讨论?

楼主(2009-07-21):
我手上有好几块挡2b的显卡,都是PCI-E卡,如
翔升的金雕6600LE
七彩虹的镭风X1650GT
影驰刽子手GF-7300GT
.........
现象是开机后从b0一路顺利跑过26,接着挡在2b不动了,象上面第二块卡,核心供电为1.32V;显存供电为2.03V;在核心周边元件上还测到有3.39V;2.49V;1.33V的电压,在显存周边元件上测到有1.46V和1.34V的电压,却没有测到0.9--1.1V的VTT
以求指教.

网友:
相对于你的卡,GPU空或坏了

网友:
0.9--1.1V的VTT
???

网友:
当2B一般是
一  量电压
二  晶振是否起震
三  BIOS
四  量金手指到GPU是否空焊和对地
个人经验共大家参考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发现有部分是金手指与插槽接触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