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910b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9-07-21):
优派ve910b显示器,开机后一亮一黑间隔2-4秒,亮时可见桌面图像且正常,偶尔可以点亮正常使用;这是哪的故障?自己的机子想修修,

网友:
查背光部分吧

网友:
等管坏了任何一条,高压板或高压条电压不够都可能引起这种情况 驱动板就很少坏 但是也有可能

网友:
要是没有坏件的话还有可能高压地方有虚焊的

网友:
首先检查是不是电容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未爆,12V,3.3V,5V正常负电压不知测那。

网友:
出现问题的时候指示灯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指示灯灭,屏就黑
指示灯亮,屏就亮  (绿灯)

网友:
我以前有碰到一台液晶,也是这样,后来是开关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拆开看,板是三合一的,电源管理芯片LD7552BS,12V电压在12.3~13.1v之间波动,5V、3.3V正常。当达到13.1V时指示灯灭,自动重启重复,当用其中一组高压开机(两个灯管)均能点亮只是亮度不够,12v电压正常,请高手指示检查故障的方法,在此先谢谢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是四灯管其中一个接口接触不好,自己的东东,节省几百mm

网友:
一般两种问题,高压部份或灯管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