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09-07-21):
CPU供电2.5V    时钟2.5V    是不是不正常     AMD1700CPU

网友:
462的核心供电应该在1.65V左右,2.5V是不对的

网友:
供电,时钟都不正常!!!

网友:
供电补正常  偏高了

网友:
CPU 供电偏高不少 应该1.7左右

   时钟  3.3

网友:
上管输入是12V。下管输出2.21V。我把4个MOS管都拆出来了。检测过不是MOS管问题。请问我该怎么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