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亿时空 M7500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9-07-21):
这个机器装系统就死机,硬盘换过了,集成显卡,北桥用BGA做过了,还是不行,就是装到解压缩驱动程序那就死机,PE系统能进去,能不能是南桥有问题呀,还是BIOS呀,希望老师们给回帖
显卡
硬盘
驱动程序

网友:
不装驱动呢?有没试下不用驱动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如果正常的话重点看看是不是声卡网卡等的问题

网友:
试过了 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我进PE系统都能进去,感觉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实时钟电容漏电吧 去掉试试看
等待。。。。。

网友:
你是用GHOST XP安装的,接压驱动的时候死机,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应该在BIOS里把网卡和声卡之类的外设禁用后再安装。或者直接安装纯净板不集成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