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的电流表 200多元能买到吧?

楼主(2009-07-21):
去一个店里面试,发现电流表最大2A的。我晕倒。带电池都没法修机。电流高一点就保护了。市面上5A的电流表 200多元能买到吧?大家有没什么牌子推荐一下?
电池

网友:
10A的也能买到,只是修笔记本一般有可调电源的,看电流很直观,很少用的电流表的

网友:
一般100多点的就不错了

网友:
修笔记本常用30V5A。指针式的不到200元。数码的250左右

网友:
5A的品牌的一般都是接近20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