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系统 (联想机) 提示 NTLDR is missing 解决方法

楼主(2009-07-21):
这台机器 本来是开机就蓝屏  换内存同样出现  可能中毒了  先做一下系统试试  GHOST完了 重启就提示  NTLDR is missing (大概意思 引导文件出错)  换系统盘同样  试了好多种办法 不再说了
最后的解决办法  两种
第一种最快  就是开机按HOME键 进去卸掉联想机的保护软件  就可以了 (保护系统软件起着作用)
第二种        开机 光盘引导 进入PQ 把最后一个隐藏区删了  因为保护系统软件就在这个区中装着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更好的办法请提示  大家共同进步!!!!(此办法只对安装了保护软的品牌机)

网友:
你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两个:
1、让联想工作人员不能赚到60元了,
2、联想说的保护(我们不知道它保了什么,可能保护了它的利益吧)没了

网友:
我也说说方法,进DM把硬盘前面清零,或者用MHDD清除前面的数据,其它的就按正常去安装

网友:
看了2楼的帖子  说的有道理.!!! 因为我也是做电脑的 确实现的做电脑这行钱不好挣
如果 确实影响大家挣钱 请版主删掉此贴

网友:
学习了,我经常和联想机打交道。确实碰到不少难题。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啊,不过我一般都是才格式盘后才安装系统的,所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神舟的笔记本在安装系统的时候一定经进BIOS把那个有关硬盘的模式设为IDE才能GHOST系统,否则,就算GHOST完了也不能安装,显示一个错误,不能从硬盘引导。但是用LINUX的系统就可以不改那个属性,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分区格式不对才会这样的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本 ASUS的吧  怎么都分不了区,但是能装系统。外挂硬盘也是一样。结果把硬盘拆到其他机器上了分好了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谁能说下  电脑本身是个什么故障   怎么去排除啊?

网友:
如果不是联想机子要怎么处理,我正遇到此问题……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硬盘总题就是了

网友:
haier的机器也有类似的情况
直接用装机盘装机 ghost之后重启蓝屏
用安装版的也不行 只能把haier自带的系统还原软件卸载才可以

网友:
嘿嘿,我现在就是把单位里的联想机子的隐藏都叫我给枪毙了,郁闷,为何品牌机都好有这一道子,尤其是联想

网友:
我见到二台:
一台是tcl的原装机,光盘可以引导,可以分区,就是装系统就重起。。。。
一台是hp的原装机,就是不能在系统。。。。。
学习了!

网友(2009-08-21):
哈哈我前几天就有过联想的机子装不上,学习中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装不上的问题,格式化后就行了。以前还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总算了解了

网友:
这个问题用安装版应该可以解决,不用GHOST。

网友:
以前遇到过像这样的,不过就是装好系统用了两天才出现这样的问题,直接复制启动文件就行了!

网友:
联想就是麻烦,还拆个机箱都麻烦过人的

网友:
对于各种品牌机的保护  有几个人用的??  我感觉是非常多余的东西

网友:
现在LENOVO用的已经不是MBR了,用的是TYPE12,不是隐藏的了,很好解决啊

网友:
完全格式化应该没能安装的,除非系统盘本身有问题

网友(2012-05-29):
补充一下,都是联想

网友A:
格盘分区,再装,就OK了

网友:
又学了好知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硬盘的分区和原来的分区不一样,随机的正版隐藏分区不能引导,导致错误,像这样直接格了,有点可惜啊,好歹也是正版系统啊

网友:
做隐藏分区我觉得还是没有随机的光盘好,只是对装系统的小白可以一键还原有帮助,但是隐藏分区容易出错,还是厂商想多赚钱吧!

网友:
小弟也吃过联想的亏,现在才明白怎么回事呀,上次小弟做啦两次系统都提示不能安装系统驱动什么的,全盘格式才解决问题,原来是联想的人在捣鬼呀。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啊!

网友:
用DISKGEN清除主引导记录,再安装操作系统.建议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