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频3GHZ,前端总线800MHZ的奔四CPU,最好装在什么型号的主板上?

楼主(2009-07-21):
一块奔四CPU,外壳上标着3GHZ/1M/800,如果把它装在最高只能支持533MHZ前端总线的
I845主板上,能正常工作吗?这个CPU最好装在什么型号的主板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最好 主板 前端总线 要支持 800MHZ。

网友:
P4 3.0 845主版不支持,最少要865以上主版才行

网友:
945的板子,性能最好噢?

网友:
应该是478接口的,装到848以上的主板用吧,用其他的主板会降频的,就算不降频也会降低性能

网友:
945的板子,性能最好噢?
   、、

    这是478的CPU   不是775的    865的板子最好

网友:
一块奔四CPU,外壳上标着3GHZ/1M/800,如果把它装在最高只能支持533MHZ前端总线的
I845主板上,能正常工作吗?这个CPU最好装在什么型号的主板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突出该CPU运算特性,你必须找块前端总线1066M的主板

网友:
845/865的主板都可以装,865性能好些。

网友(2009-08-30):
推荐个华硕 给HP 代工的  P4SD    淘宝上 150 左右主意要挡板 老板自己加工的挡板也行  这个CPU耗电大 对供电要求挺高 一般板子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 至少要足 三相供电以上的吧!我推荐的这个板子是四相的 !

网友:
感觉最好用大厂的865板子

网友A:
如果要突出该CPU运算特性,你必须找块前端总线1066M的主板
引用 网友B:
[/quot
威望13点怎么来的?

网友:
865有些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