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Q5T3 反复自动开关机

楼主(2009-07-21):
客人拿过来说有时候总是自动开关机  测了几天才看到问题    反复自动开关机  开关机的时候亮LOGO  就关了  马上又开了又亮一下    折开再测又好了  一开就开起了  没有电容爆  开关也没有漏电   测到第二天又那样亮一下就没有了   电源板 应该没有问题  出现问题的时间把按键板拨了还是一样   开起后一起又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线圈不稳定,出问题时,你可以摸摸灯管的位置,基本可以确定那边的灯管有问题,有问题的一边特别烫的,如果灯管没有问题,就是高压线圈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吧  开起后一起都正常呀  不接灯管  不接屏 就是电源板跟驱动板还是按键开机也一样呀  指示灯也是一亮一亮  (反复开关)  我怀疑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能排除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按键全换了,再有就是对电源高压一体板进行补焊,就行了,我修过这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