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一些型号的通病

楼主(2009-07-21):
技嘉 M55plus-s3g
通病:北桥容易发热。造成死机的问题!主板BIOS容易丢失

型号:GA-945GCMX-S2  我接触这款板最多的问提是 1 BIOS容易坏  2  CPU容易空焊 但碰见最多的还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复位 一般都是ISL 6520这个八脚供电 容易坏 换完就OK了 小小经验分享
技嘉 GA-8I945P-G 主板不过内存 拿到主板上电测试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 上CPU 不过内存  用内存打值卡上去测AD阻值 正常就是缺少时钟电压,开始还以为北桥空焊或是坏了  拿去做了BGA(加了一下焊),过来测试一样 无时钟电压 无头绪. 这几天上海打雷烧了不少主板 心想会不会是网卡被打挂了 .网卡也没什么异常烫手 是BGA的那种 管他呢 用风枪把网卡吹了 下来 拖干净 上机用内存卡测试 时钟有了 上CPU 内存 OK代码直奔26 后来做BGA装了个好的网卡上去 此板修复!网卡也会影响到内存时钟  又有了经验!

1.技嘉845小板集成无独立:插上20PIN电源自动上电( 南桥是好的情况下)直接换IO。插上20PIN电源不插小插头上电不掉电的话直接换IO旁边的3055(正常情况是上电掉电)。内存供电管跟输入级二极管易坏  。总结:易坏的有 IO(8712GB) , 南桥(DB),3055(1.5V 显卡供电管),9916,D0415(内存供电管)    电源IC(5093MTC)。
2。技嘉845大桥长板:插上20PIN电源自动上电( 南桥是好的情况下)直接换IO。内存供电管跟输入级二极管易坏。 总结:易坏的有 IO(8712GB) , 南桥(DB),9916,D0415(内存供电管),网卡,BIOS。
3.技嘉848.865大板:在修这种板的情况下首先测量小插头的12V是否短路,短路的话测出是那个上管坏,在换上管的时候一定要把HIP6602BCB驱动IC换了(以前刚修这种板的时候没有换HIP6602BCB驱动IC导致把北桥烧了),12V没有短路的话测量1.5V是否短路,短路则北桥坏。插上20PIN电源自动上电( 南桥是好的情况下)直接换IO。总结:易坏的有 IO(8712GB) , CPU供电上管+HIP6602BCB,南桥(EB),北桥,BIOS.
GA-8I845GV主板有一个常会出现的问题,主板通电之后南桥会发烫,用万用表测北桥边上的一个场效应管有没有3.3V,和1.5V电压,如果没有1.5V电压的话,把那个场效应管换了就好,如果有1.5V电压,南桥坏。
自己的维修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新手朋友们有用。

网友:
楼主修GA的板很多啊,囊括了GA板常见的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

  但是最多的还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复位 一般都是ISL 6520这个八脚供电 容易坏 换完就OK了 这个八角芯片是控制内存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你的那个八角芯片在什么地方 控制的输出是多少 如果是1.2V  就是北桥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