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V,麻烦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7-21):
故障现象为USB不能用,USB有供电。紫线5VSB对地阻值只有3欧,主板插上电南桥就烫手。但可以开机进系统,请问怎么修?
usb不能用

网友:
SB挂了 更换SB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可能是南桥局部损伤 不用大惊小怪 换个南桥就OK了 我还遇见过一块主板 南桥爆了一个洞 除了USB 不能用 声卡有问题 别的都正常!真是百年不遇的怪事!

网友:
南桥内部的USB部分坏了,我也见过南桥破洞,只有USB不能用的,加一个PCI-USB的卡,客户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答,南桥烫的吓人,我怀疑加个USB卡都不会稳定啊

网友:
USB部分烂了,为什么5VSB对地只有3欧

网友:
USB卡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是南桥的事,就像楼上那位哥们所说的,南桥挂了。我有一次碰见笔记本的主板,上面烧了一个洞。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就是有时候时间很长了会死机的。换一个桥就OK了。

网友:
呵呵,很多USB电路坏的

网友:
换南桥就OK

网友:
南桥挂了,不过现在估计没换南桥的了,毕竟2手板子和换南桥差不多的价格,高端主板还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