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问题啊更换IO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我用风枪吹下来以后,用烙铁把板子上的残余的焊锡去除掉,是不是因为我的烙铁太热了把板子上的引脚都给带下来了。就是IO上的各各银角,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不知道补回去还好不好使了呢。还想请教大家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更换IO芯片的好方法呢。小弟初学者。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拖锡要用恒温烙铁,用大烙铁容易掉焊盘。补回去不会影响用,但是要焊仔细,别和旁边的碰到了

网友:
铬铁温度调低点.

网友:
都下来了怎么能补回呢。。好像是要分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要分线的?具体怎么分线呢。或者是用烙铁要调到多少度才可以呢。

网友:
铬铁温度调低点.我一般是350度,另外得加焊膏

网友:
应该没问题  关键是要手稳 注意不要把相邻的引脚连在一起~~断了脚可以用细的漆包线搭~

网友:
一定要等锡完全融化了才行,否则强制拆下来就容易吧脚搞掉。

网友:
先在已经焊出的不整齐的脚上抹好焊锡膏,然后再拖就会平整了,一个要点:就是动作要快。

网友:
好像我们都用之852D的,我很少用铬铁焊这个。,

网友:
多练练吧!用850直接取下来然后上上去就行了前后可能就一分钟吧!~

网友:
先上点松香,再用烙铁轻轻勃过,再用风抢把多余的松香吹出出外围!效果非常好

网友:
发表于 2009-7-24 18:56 | 只看该作者 先上点松香,再用烙铁轻轻勃过,再用风抢把多余的松香吹出出外围!效果非常好
不过要细心  动作要快手不可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