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单颗内存颗粒,容量什么看?迷惑

楼主(2009-07-21):
下面是论坛里许平涛兄弟发的贴子,不明白其中56代表的含义:256M,这是一个颗粒
的容量吗?还是有别的算法?请大伙指点指点吧
HY5DU56822BT-J
HY:现代的颗类
56:256M
8: 8位
J: DDR333   <H:266  K:DDR266  DDR266  L:DDR200   D4:DDR400   D43:DDR400    D43市场上不怎么常见,一般ECC用的多

网友:
简单的说,HY5DU56822BT-J的56是指单颗容量为256M,但是是8比特的,主板必须用64比特的内存,所以要8颗8比特的做成1组才行
显卡的以此类推

网友:
颗粒的总容量是256Mbit(位元),它的DATA引脚是8bit,换算成bytys(字节)只有32M

网友:
大感谢两位了,看来还要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