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K8T890M一内存槽无效

楼主(2009-07-21):
联想L-VK8T890M 有一个内存槽无法使用,另一个可以正常使用.我检查过了那两个槽,都是完好的,电压 时钟 AD线也一致,我也用天那水洗过,没有用.为什么靠CPU那边的那个用不得呢?

网友:
换个就好,我见过

网友:
楼上说的是换个什么?
我的主板也有这个毛病
L-VK8T890E      还有个地方写着K8T890-M     22块都这个毛病

我的是ECS 产的  紫色的说是OEM 给联想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换个什么?
我的主板也有这个毛病
L-VK8T890E      还有个地方写着K8T890-M     22块都这个毛病

我的是ECS 产的  紫色的说是OEM 给联想的。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换个插槽 那你没有找到这些板的问题所在么?

网友:
内存槽是富士康的吗?印象中富士康的内存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此板的维修已结束,需要插两根内存,第一个槽才能发挥作用
原来这块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原来没有问题呀,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需要插两根内存,第一个槽才能发挥作用.呵呵受教了

网友:
哇······原来还要带动的 啊······

网友:
我那22个主板不行, 单插 混插都不行  。就第一个能用。
比你倒霉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