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场管代换是怎样代换的

楼主(2009-07-21):
我几次CPU供电管换上两三天有时几个小时就又烧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代换的型号有问题,那代换场管原则是什么?

网友:
你换功率大点的试下,,,以前是什么型号的管呢

网友:
N03  15N0不能用在主供电上

网友:
多谢大家,我以前的管是50NO3,我用的是K3918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