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运行MATS黑屏

楼主(2009-07-21):
卡应该算正常的.但在DOS下运行MATS黑屏.不一会就重启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提问是不是有矛盾啊?
应该算正常,还黑屏重起?
如果是6800LE或GT的桥接卡 先把外关PCB板处理好,然后散热问题还有就是GPU

网友:
你的提问是不是有矛盾啊?
应该算正常,还黑屏重起?
如果是6800LE或GT的桥接卡 先把外关PCB板处理好,然后散热问题还有就是GPU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卡本身没什么问题.正常显示.跑3D也没有问题.只是没事想用MATS测下正常的报告是怎么样的.但在DOS下运行MATS黑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不强.请各位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