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15 打印淡

楼主(2009-07-21):
HP3015 打印淡 是那的问题 ? 可以在机子的菜单里调浓度吗》可以的说一下 怎么调 》
问题

网友:
打印淡,不是应该查找机器的问题,或硒鼓问题吗? 怎么还要调呢

网友:
粉的问题!

网友(2009-10-30):
先换个良品鼓,再找机器的问题

网友:
鼓芯或者碳粉

网友:
你的鼓加过几次粉,要是两次以上的话,看看你的鼓芯是不是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