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8i845gvm-rz

楼主(2009-07-21):
一块技嘉8i845gvm-rz  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会断电,经检查主板正常工作过程中没有发现过热的零件。Atx 14 直接 连接io it8712f-a (gxs) 的107脚 ,如果强行把atx 14脚拉低,可以正常工作。Io已换过,一样的故障。请问哪里问题会造成io 停止工作。谢谢!!!

网友:
说的不清楚!什么时候断电,进系统断开,还是开机掉电

网友:
可能是U座或者是散热不良的问题

网友:
CPU过热引起的吧,

网友:
我修过两块 81845的板 第一块是 跑到C3(内存)掉电   最后是换了CPU电源IC 就好了、
第2块 是插4PIN 掉电 换电源IC搞定

网友:
你看看IO是不是处于保护断电的 ???

网友:
cpu可能过热,我有个845gv,2.66dcpu,没涂抹硅脂,不到5分钟就停

网友:
不加cpu断电吗  以前也遇见好多这样的板子 不过没修好,我遇见的不上cpu就不断电 没找出问题

网友:
刚显示时就断电,或刚跑内存时也掉电。再次上电也一样。
引用 网友A: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引用 网友B:

能显示的。过一会就断电。

网友:
可能是U座或者是散热不良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CPU座虚用测座灯测一下。今天还修到一块技嘉的主板自动断电刚出现开机画面就断电。加固了座就OK了。这样的风扇重多用点硅脂。。

网友:
先排出供电源及主板上电源供电管故障后,直接对CPU座清理检查,加好硅胶安稳好风扇即可处理这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换下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