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65perl上赛D故障

楼主(2009-07-21):
INTEL板型号是D865PERL的,上赛D的话测试卡就从D3正常跑,跑到03就停了,没报警声!如果用赛4的话就完全正常,BIOS没问题,I/O没问题,各组电压也没问题,个人觉得是信号或者时钟哪个地方的问题,但查不出来,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INTELD865PER板最大的前端总线是800,有的板最低支持CPU533外频,而不支持外频400的,具维修的同行讲,如果要支持533和400,必须刷BIOS,目前没有证实。

网友:
INTEL的板对CPU核心支持很霸道,什么板只能上什么核心的CPU,INTEL865不支持赛扬D是正常的,INTEL848才支持赛扬D,而且只支持赛扬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