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无显,拔掉电源后过几分钟再开就可以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21):
主机换个内存 ,换过显卡,不行,主机关机后,按电源键风扇转,无显,拔掉电源后,过个几分钟又能启动了,问题会处在哪里呢。

网友:
电源还没有换?你要看不显示的时候跑什么码?测量电压

网友:
是电原问题吧,可是电原输电压不正常后没开机,换电原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CPU底座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因该换电源,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源的问题,看下输出!

网友:
主版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你描述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这里只能用可能
建议你用表测量下电源的电压和输出稳定么?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下

网友:
把CPU拨出来,再安装进去试试看

网友:
换电源  U扇是不是硅胶了啊把U重装试试
哈哈

网友:
可能是主板显卡的插槽有问题,您试下不固定显卡,只是正位装上开机!msi 945的主板有些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上的 电容鼓包啦

网友:
换下电源试试   看看有没有电容起包

网友:
看看电源的输出
主板的跑码   以及观察主板的环境

网友:
电源量下要是没问题就是CPU风扇 了~~
  也有可能是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