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 GJ769F4

楼主(2009-07-21):
行副不能改变,整形失真。烧Q735换了很快又烧。测量没有明显坏的零件。望各位指教。

网友:
和联想 LXH FH769 图纸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校正电容.看有没有明显鼓起来的.,

网友:
两位老师!我查了这些偏置及矫正电容等。还是不行。不知道MUC的数据不正常会有影响吗?

网友:
已经修复。是Q405.Q404 不良引起。替换了就好了。这次故障坏了Q406 Q403  D406 Q735. 更换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