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9214代换rt9202的疑问

楼主(2009-07-21):
今天收到一片昂达N61G的坏板,检查北桥供电只有0.96V,确定是这种板通病即rt9202坏。
手边一时没有了rt9202的料,看论坛里说rt9214可以代换,随即在废显卡上拆一片换上,但故障依旧,怀疑主板还有问题没查干净,正好手边还有一片N61G的好板,换上好板上的rt9202,问题解决。
但还是不死心,另用一片确定是好的rt9214换到好板上,确还是不能用。
到底rt9214能不能代换rt9202?

网友:
反正这两种IO我一直是随便代换的,还没有发现不能代换的情况

网友:
老大说错了。。不是IO是IC吧。我没换过。。但我一般都是用同样的换

网友:
昂达61G是不能带换的

网友:
我用rt9214代换rt9202没有成功,板还没有修好,在家里睡觉。

网友(2009-11-10):
不行的。代换过复位!

网友:
绝对不能代的,版主你看过两个IC的资料没呢。根本就差别太多的怎么带换呢

网友:
我也试过了~不行的RT9202可以在显卡上拆呀

网友:
我试过,在有的板上可以代,有的不行,估计和7脚的外围电路有关系

网友:
你自己都那样换了都不行。。要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