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板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9-07-21):
一顾客说电脑坏了要我上门看一下, 我询问开机屏幕有没有字符,(判断是否硬件坏的分界线) ,

得知有字符后上门查看, 去了查发现说的显示实际是显示器 显示 的  无信号连接 (失策), 拔掉后面所有的线 ,拆机箱,插卡, 跑D3 45 插拔内存几次依旧, 直接判断主板坏, 报价抱回店。
  查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 USB阻值, 晶振阻值,  3.3VSB阻值, CPU上下管阻值 均没有太多异常, 只有CPU12V对地阻值第一次测量由30跳到 455 ,多测量几次从157跳到 4百多, 疑惑中!! 轻度怀疑CPU12V电容有问题 ,  先不管, 直接上电,  保护, 怀疑自己的电源有问题(以前也出现过) , 用顾客自己的电源, 上电, D3 45 ,  测量复位开关的电压时,突然复位, 多次实验发现只要有金属物体碰复位开关针脚时(有电压的一脚) , 就会复位, 断电跑线路, 复位针脚经过一个三极管 S  4.5V ,  G级 2.6V电压   ,  D级4.5V 连接一个上拉排阻进入 IT8712F-S的 30脚 ,  怀疑IT8712F-S 坏,  找了半天没有这个IO , 先加焊接吧, 说不一定加焊接后就了呢 ??  加焊接后, 上电, 跑到了 2A, 呵呵, 接显示器, 亮了, 不过还是会出现碰开关排针脚有复位的情况, 手摸IO 会断电, 再摸就自动上电 ,  不管了,  先装好,  开机, 一切正常,
能正常进入BIOS, 直接保存,  问题出现了, 开始运行硬盘的系统时马上重启, 来回反复, 哎
还是要还IO , 抱这试一试的态度, 接了个维护硬盘,  奇迹出现了, 一切正常, 马上把客户的硬盘重装系统,   运行一切正常,  只不过在释放文件到D盘时出现了两个错误, 估计硬盘有坏道,
不管了, 进系统后马上重启, 扫硬盘50%,  汗, 没一点坏道, 怀疑这个三星硬盘本体的问题,
MHDD对三星硬盘也许支持不太好, 拷机运行到现在一切正常 , 客户紧急要玩游戏,如果没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的帅锅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有一点没想明白维修过程的文章怎么发到求助中了?还有什么要求助的吗?机器不都正常了吗?

网友:
貌似正常, 你没发现摸IO会断电, 再摸又开机的奇怪现象, 还有一点搞不明白, 内存供电为 2.2V ,

郁闷中

网友:
“一顾客说电脑坏了要我上门看一下, 我询问开机屏幕有没有字符,(判断是否硬件坏的分界线) ,

得知有字符后上门查看, 去了查发现说的显示实际是显示器 显示 的  无信号连接 (失策), 拔掉后面所有的线 ,拆机箱,插卡, 跑D3 45 插拔内存几次依旧, 直接判断主板坏, 报价抱回店。“
哈哈,有意思。。。。。。。。。

网友:
IO还是要换的,用不了多久。但是LZ发现问题的速度 牛

网友:
"一个三极管 S  4.5V ,  G级 2.6V电压   ,  D级4.5V"
三级管没有什么SGD之说,只有CBE之说,希望注意别误导别人了

网友:
我询问开机屏幕有没有字符,(判断是否硬件坏的分界线) ,
学习了。。。

网友:
多谢指点,用CBE表示不太习惯,

网友:
可能IO没焊好吧?要不怎么会摸了关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