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安泰信8300吹内存颗粒温度和风速调多少?

楼主(2009-07-21):
安泰信8300吹内存颗粒温度和风速调多少?我350度,风速是3档,可有时换上去的颗粒不行,是温度不对还是焊接出错了,请高手说一下有关内存颗粒的吹焊
内存颗粒

网友:
吹上去后,最好用烙铁加焊一下,注意时间不能过长,否则有可能把颗粒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