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S52用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09-07-21):
型号:明基S52
故障:用一段时间, 温度升起来之后就会掉电, 再开机马上烧5V供电的下管AO4704,(付下图) 经多次认证每次都烧那里, 换了马上开机能用一段时间又出相同故障
  补充:开机用的过程中离差不多要掉电的前一小段时间,会出现断开网络,然后提示系统资源不足, 然后有点卡, 就掉电, 注:使用过程中用手摸南桥发现有点点烫手,于是拿个强力风扇对整部机降热用上一天也没有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 修明基高手给点意见吧

网友:
5v上的阻值是多少,感觉是好像有电容有点短路,你测过控制极电压是多少没

网友:
有没有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过?电源管理芯片不良也会导致类似的结果

网友:
通电后立即查不5V的对地值,掉电后在查下对地值。

网友:
最新情况,用一俩个小时之后,但是不会掉电 SB 南桥会IDE LAN USB PCI部分功能全部失灵, 跟着报错,蓝屏, 关机再开一切又正常了,

网友:
过热导致蓝屏  或南桥不亮导致的 都很常见,还有就是供电不良,把供电芯片换一个 带5V的上管一起换,不行就做南桥了

网友:
5v直接短接过去。你那应该是5V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解决,5v上下管换了 1632换了,BIOS也换了, 最后换了南桥,测机发现没有以上类似问题出现,至此问题算已完美结束

网友:
请问是不是最后换南桥问题解决?跟5V上下管和1632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