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进液,出现的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21):
液体清理干净后待机为0.05,3.3M、5M没有,放着没动一个上午,下午来的时候发现待机为0.05,3.3M、5M出来了,能正常开机了,估计是上午没清洗干净,放了一上午晾干了,所以又清洗了一次然后放BGA上用100度烘了几分钟,烘完后却发现待机为0.00了,量各组M段电压都没有,16V倒是基本全有,且1901的工作条件都满足,郁闷的按了下开机,竟然可以正常上电点亮机器,进系统发现工作在电池模式,关机后把电池插上开机,发现有大电流拉低了一点16V,但机器还是能亮,且不充电,所以就把目标锁定在8724方面。量EXTPWR为高,Q1089的G级无电压,也就没有把EXTPWR拉低(我修到的T4系列的机器如果EXTPWR为高的话3.3M、5M都是有的),所以想先请教下8724的工作条件

网友:
ACIN,DCIN正常,8724更换过

网友:
我将Q1089的DS级相连,强制拉低EXTPWR待机变为0.05,3M、5M全部出来了,,所以肯定是在8724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老大维修太高级别,我只能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 8724旁边一电阻增值了 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也是进水的,具体记不得编号了  你慢慢找找看  可能还是进水没清理 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