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开机报错

楼主(2009-07-21):
开机报错
This computer is docked and only battery power is detected. This can happen if the power adapter is missing, the power cord is unplugged, or the computer is not properly connected to the docking station.
Strike the F1 key to shutdown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一下,或者是主板上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3.3v检测信号

网友:
哦   这真是个好思路    原装适配我试过了 问题也是一样的   明天我查一下3,3V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大意是说只有电池,没有电源。换好的适配器还报这个错误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和南桥没关系呀
南桥我都取下来,从植上的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BIOS  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那位朋友知道 那个芯片是检测电源和电池的芯片 >

谢谢了

网友:
操控,也就是IO,SMSC的,换个这个吧,有很大一方面是他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